求助:有关单片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01-14):
请教各位大虾;
    为什么程序中的定时中断进不去呢?提示说是:
;This code is required if you use L51-BANK.A51 with Banking mode 4.
;EXTRN CODE (?B_SWITCH0)
      CALL ?_B_SWITCH0;init bank mechanism to code bank 0
     谁知道该怎么改正啊?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
    为什么程序中的定时中断服务程序进不去呢? 一开中断TR=1,程序就跑不了了。咋回事啊?

网友A:
你用了code banking却没写相关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