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新手问题:mov命令可不可以端口到端口

楼主(2007-01-14):
这两天刚开始学习单片机,看的是平凡老师的教程,其中有个例子

main: mov p3, #0ffh
loop:mov a, p3
mov p1, a
ljmp loop

在p3口装上几个按钮对地,p1口装上几个LED,LED可以影射按钮的状态

我的问题是:可不可以这样
main: mov p3, #0ffh
loop:mov p1, p3
ljmp loop 或者ajmp loop

这样就可以省掉一行了,不知可不可行

谢谢

网友A:
端口到端口不可以吧.

网友B:
编译一下看看,应该是可以的。读写端口实际上也是读写寄

网友C:
可以

既然电路已经搭好,写进去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好像可以

刚才在keil 里编译后的汇编有MOV P1,P3这一句

网友E:
属于 MOV direct,direct 吧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我刚刚编译过后烧了两个片子,效果完全一样,只是从理论上第二个反应要快上几个周期吧,不过我戴着近视镜没看出来差别!@#¥%

网友F(2010-06-19):
很新鲜,还从来没那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