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8位机驱动16路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07-01-15):
小弟求8位机驱动16路继电器驱动电路,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串行扩展:6B595×2;(HC595+uln2803)×2

并行扩张:(273+uln2803)×2

楼主:
你好

我想用(164+光耦+uln2003) 不知道行不行?请建议

网友B:
可以扩充N路继电器,嘿嘿,只用了单片机三只IO口

网友A:
164输出没有锁存,在数据移位的过程中,继电器可能会误动

网友C:
164不如595使用方便。如楼上所说,595有锁存。

网友D:
直接使用口就行了

楼主:
征求建议

我想用595+光耦+2803驱动,但是光耦以后2803输出高电平驱动,请问2803输出高电平能驱动继电器吗?

网友E:
IO 光偶 三极管

网友A:
驱动继电器一般来说不必光隔;

但是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取12V以上,不跟mcu一个电源是必要的;

2803输出高电平能驱动继电器吗?当然不能;

网友F:
可以低电平驱动,真正在工业场合用光耦是必须的

在某些情况下,刀与刀之间,刀与绕组之间都可能出现拉弧等情况,不加光耦的情况是CPU当掉,这个我是有亲身体会的,非工业场合就无所谓了,共用电源也无所谓

楼主:
经过光耦,不加反相器如何实现(2803)低电平驱动?

经过光耦,不加反相器如何实现(2803)低电平驱动?

网友F:
很容易的,看下资料就明白了,也可采用光耦+MOSFET的形似:)

网友G:
光耦用射极输出即可

楼主:
2803能用12v电源供电吗?

2803能用12v电源供电吗?我看见资料上是5v,我用12v电源,是不是得用2804呀

网友B:
2803可以用12V供电

而且他内置有 二极管(专为驱动继电器),他的输出不能输出高电平的(因为是开漏),只能吸入,所以接法 是 VDD =》继电器=》2803
用4094和2803配合,就可以控制N个 继电器,而且控制N个继电器 只用了你MCU的三只I/O

楼主:
谢谢各位

电路已经设计好了,还没有验证,不知道怎么样?谢谢各位

网友H:
8位机与16路继电器没有直接关系

8051也是8位机,但是至少有16个口可以控制继电器,要看你的MCU口资源情况.

对于2803控制,一般采用其开路输出的特点,就相当于9013对地导通,对起驱动电压只要不超过其指标就可以了.

如果现场干扰大,为了安全应该要加光隔离

网友I:
说上两句

这种电路也要讨论上这么多么?资料上可以查到,要多翻阅资料。2803的驱动能力为500毫安,一般的小型直流继电器都可驱动,驱动原理和方法查找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