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非门,但是不知道芯片型号

楼主(2007-01-15):
要用非门,但是不知道芯片型号,怎样可以搜索出大片的非门芯片型号(pdf)
或者光藕之类的
反正我知道该用什么东西,但是不知道那些芯片提供这些功能,怎样可以快捷的查询出一对这个的芯片?

网友A:
_

典型的04

网友B:
04、14、240

楼主:
还有光藕呢

我每找一个器件型号都要这样问阿,这样累人累己阿
有什么方法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用问别人的吗?

网友C:
提升自身的能力

提升自身的能力

可以通过互联网

可以通过google

可以通过教材

可以通过练习葵花宝典

可以挥刀……

可以的太多了

网友B:
你把74系列的主要芯片的功能都学习一遍,俺给你开一个清单

mcu基本功之一~~~~~~~~~~~~~~~~~

74系列芯片很多,常用的需要掌握的TTL LS/HC芯片

74ls00   2输入四与非门
74ls04   六倒相器
74ls06   六高压输出反相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07   六高压输出缓冲器/驱动器(oc,30v)
74ls14   六倒相器(斯密特触发)
74ls32   2输入四或门
74ls138   3-8线译码器/多路转换器
74ls164   8位并行输出串行移位寄存器
74ls165 并行输入8位移位寄存器(补码输出)
74ls240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反码三态输出)
74ls244 八缓冲器/线驱动器/线接收器
74ls245 八双向总线收发器
74ls273 八d触发器
74ls373 八d锁存器
74ls541 八位三态总线缓冲器
74ls573 八D锁存器(这个芯片上面没有)
74ls574 八D锁存器(这个芯片上面没有)
74ls595 8位输出锁存移位寄存器

~~~~~~~~~~~~~~~~~~~~~~~~~~~~~~~~~~~~~~~~~~~~~~

网友D:
这些小芯片确实凡人

从网上找类似的线路板,他用啥,你就用啥。
去21icsearch搜一吧。买家超过100的就可以用。

网友B:
你要取反还可以使用三极管~~~~~~~~

楼主:
好好好

就是还没有光藕

楼主:
发这里留着备用

7400 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1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2 2输入端四或非门
7403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非门
7404 六反相器
7405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器
7406 集电极开路六反相高压驱动器
7407 集电极开路六正相高压驱动器
7408 2输入端四与门
7409 集电极开路2输入端四与门
7410 3输入端3与非门
74107 带清除主从双J-K触发器
74109 带预置清除正触发双J-K触发器
7411 3输入端3与门
74112 带预置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12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非门
74121 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2 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3 双可再触发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125 三态输出高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26 三态输出低有效四总线缓冲门
7413 4输入端双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2 2输入端四与非施密特触发器
74133 13输入端与非门
74136 四异或门
74138 3-8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39 双2-4线译码器/复工器
7414 六反相施密特触发器
74145 BCD—十进制译码/驱动器
7415 开路输出3输入端三与门
74150 16选1数据选择/多路开关
74151 8选1数据选择器
74153 双4选1数据选择器
74154 4线—16线译码器
74155 图腾柱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6 开路输出译码器/分配器
74157 同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58 反相输出四2选1数据选择器
7416 开路输出六反相缓冲/驱动器
74160 可预置BCD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1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异步清除计数器
74162 可预置BCD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3 可予制四位二进制同步清除计数器
74164 八位串行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5 八位并行入/串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74166 八位并入/串出移位寄存器
74169 二进制四位加/减同步计数器
7417 开路输出六同相缓冲/驱动器
74170 开路输出4×4寄存器堆
74173 三态输出四位D型寄存器
74174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六D触发器
74175 带公共时钟和复位四D触发器
74180 9位奇数/偶数发生器/校验器
74181 算术逻辑单元/函数发生器
74185 二进制—BCD代码转换器
74190 BCD同步加/减计数器
74191 二进制同步可逆计数器
74192 可预置BCD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3 可预置四位二进制双时钟可逆计数器
74194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195 四位并行通道移位寄存器
74196 十进制/二-十进制可预置计数锁存器
74197 二进制可预置锁存器/计数器
7420 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1 4输入端双与门
7422 开路输出4输入端双与非门
74221 双/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74240 八反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1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3 四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4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245 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
74247 BCD—7段15V输出译码/驱动器
74248 BCD—7段译码/升压输出驱动器
74249 BCD—7段译码/开路输出驱动器
74251 三态输出8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3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6 双四位可寻址锁存器
74257 三态原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8 三态反码四2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259 八位可寻址锁存器/3-8线译码器
7426 2输入端高压接口四与非门
74260 5输入端双或非门
74266 2输入端四异或非门
7427 3输入端三或非门
74273 带公共时钟复位八D触发器
74279 四图腾柱输出S-R锁存器
7428 2输入端四或非门缓冲器
74283 4位二进制全加器
74290 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293 二/八分频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295 四位双向通用移位寄存器
74298 四2输入多路带存贮开关
74299 三态输出八位通用移位寄存器
7430 8输入端与非门
7432 2输入端四或门
74322 带符号扩展端八位移位寄存器
74323 三态输出八位双向移位/存贮寄存器
7433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或非缓冲器
74347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352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5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352 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53 三态输出双4选1数据选择器/复工器
74365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6 门使能输入三态输出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67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同相线驱动器
74368 4/2线使能输入三态六反相线驱动器
7437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73 三态同相八D锁存器
74374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375 4位双稳态锁存器
74377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八D锁存器
74378 单边输出公共使能六D锁存器
74379 双边输出公共使能四D锁存器
7438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80 多功能八进制寄存器
7439 开路输出2输入端四与非缓冲器
74390 双十进制计数器
74393 双四位二进制计数器
7440 4输入端双与非缓冲器
7442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器
74447 BCD—7段译码器/驱动器
7445 BCD—十进制代码转换/驱动器
74450 16: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1 双8: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53 四4:1多路转接复用器多工器
7446 BCD—7段低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60 十位比较器
74461 八进制计数器
74465 三态同相2与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6 三态反相2与使能八总线缓冲器
74467 三态同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8 三态反相2使能端八总线缓冲器
74469 八位双向计数器
7447 BCD—7段高有效译码/驱动器
7448 BCD—7段译码器/内部上拉输出驱动
74490 双十进制计数器74491 十位计数器
74498 八进制移位寄存器
7450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02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03 八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7451 2-3/2-2输入端双与或非门
74533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34 三态反相八D锁存器
7454 四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40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总线缓冲器
7455 4输入端二路输入与或非门
74563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触发器
74564 八位三态反相输出D触发器
74573 八位三态输出触发器
74574 八位三态输出D触发器
74645 三态输出八同相总线传送接收器
74670 三态输出4×4寄存器堆
7473 带清除负触发双J-K触发器
7474 带置位复位正触发双D触发器
7476 带预置清除双J-K触发器
7483 四位二进制快速进位全加器
7485 四位数字比较器
7486 2输入端四异或门
7490 可二/五分频十进制计数器
7493 可二/八分频二进制计数器
7495 四位并行输入输出移位寄存器
7497 6位同步二进制乘法器

楼主:
终于找到光藕了

部分光电藕合器型号及介绍,PS,PC,TLP系列请大家不要使用

部分光电藕合器型号及介绍,PS,PC,TLP系列请大家不要使用
本站即将推出光藕部分的详细资料,请大家关注
光藕,光偶,是光电耦合器,光电偶合器的简称
4N25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26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27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28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29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4N30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4N31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4N32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4N33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4N35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36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37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38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38A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4N39 SCR 6 Pin, Single
4N40 SCR 6 Pin, Single
6N135 High Speed Transistor High Speed, Single
6N136 High Speed Transistor 6N135 w/ High C.M.R.
6N137 High Speed Logic LS / TTL Compatible
6N138 High Speed, High Gain Single Channel, High Gain
6N139 High Speed, High Gain 6N138 w/ High C.M.R.
CNX62A Transistor 6 Pin DIP w/o Base Lead
CNX72A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X82A Transistor 6 Pin DIP w/o Base Lead
CNX83A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17-1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17-2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17-3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17-4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17-5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17F-1 Transistor 6 Pin DIP w/o Base Lead
CNY17F-2 Transistor 6 Pin DIP w/o Base Lead
CNY17F-3 Transistor 6 Pin DIP w/o Base Lead
CNY17F-4 Transistor 6 Pin DIP w/o Base Lead
CNY30 SCR 6 Pin, Single
CNY34 SCR 6 Pin, Single
CNY35 Transistor AC Input, 6 Pin Single
CNY75A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75B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NY75C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CQY80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1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2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3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4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5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A1 Transistor AC Input, 6 Pin Single
H11AA2 Transistor AC Input, 6 Pin Single
H11AA3 Transistor AC Input, 6 Pin Single
H11AA4 Transistor AC Input, 6 Pin Single
H11AV1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V2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AV3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H11B1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H11B2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H11B3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H11C1 SCR 6 Pin, Single
H11C2 SCR 6 Pin, Single
H11C3 SCR 6 Pin, Single
H11C4 SCR 6 Pin, Single
H11C5 SCR 6 Pin, Single
H11C6 SCR 6 Pin, Single
H11D1 Transistor 6 Pin DIP, High Voltage
H11D2 Transistor 6 Pin DIP, High Voltage
H11D3 Transistor 6 Pin DIP, High Voltage
H11D4 Transistor 6 Pin DIP, High Voltage
H11F1 FET 6 Pin DIP, Symmetrical Bilateral Photo Detector Output
H11F2 FET 6 Pin DIP, Symmetrical Bilateral Photo Detector Output
H11F3 FET 6 Pin DIP, Symmetrical Bilateral Photo Detector Output
H11G1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 High BVCEO
H11G2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H11G3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H11J1 Triac 6 Pin, Non Zero Crossing
H11J2 Triac 6 Pin, Non Zero Crossing
H11J3 Triac 6 Pin, Non Zero Crossing
H11J4 Triac 6 Pin, Non Zero Crossing
H11J5 Triac 6 Pin, Non Zero Crossing
H11L1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H11L2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H11L3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H11L4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H24A1 Transistor 4 Pin Package No Base Lead
H24A2 Transistor 4 Pin Package No Base Lead
H24A3 Transistor 4 Pin Package No Base Lead
H24A4 Transistor 4 Pin Package No Base Lead
H24B1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H24B2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H24B3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ICPL2530 High Speed Transistor High Speed, Dual
ICPL2531 High Speed Transistor ICPL2530 w/ High C.M.R.
ICPL2533 High Speed Transistor High Speed, Dual
ICPL2601 High Speed Logic 6N137 w/ High C.M.R.
ICPL2611 High Speed Logic ICPL2601 W/ 5000V/us C.M.R.
ICPL2630 High Speed Logic Dual Channel
ICPL2631 High Speed Logic ICPL2630 w/ High C.M.R.
ICPL2730 Darlington Dual Channel, High Gain
ICPL2731 Darlington Dual Channel, High Gain
ICPL4502 Transistor High Speed / C.M.R., Single
IL1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IL2 Transistor 6 Pin DIP w/ Base Lead
IL5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L74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LD1 Transistor 8 Pin, Dual
ILD2 Transistor 8 Pin, Dual
ILD5 Transistor 8 Pin, Dual
ILD74 Transistor 8 Pin, Dual
ILQ1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LQ2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LQ5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LQ7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S121 Mini Flat Package Transistor
IS126 Mini Flat Package AC Input
IS181 Mini Flat Package Transistor
IS20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S202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S203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S204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S204-1 Transistor Low Power, 6 Pin w/ Base Lead
IS205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IS205-1 Transistor Low Power, 6 Pin w/o Base Lead
IS205-2 Transistor Low Power, 6 Pin w/o Base Lead
IS206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IS2701-1 Mini Flat Package Transistor
IS2702-1 Mini Flat Package Darlington
IS2705-1 Mini Flat Package AC Input
IS3020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3021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3052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354 Mini Flat Package AC Input
IS355 Mini Flat Package Darlington
IS357 Mini Flat Package Transistor
IS4N45 Darlington High Gain, Single
IS4N46 Darlington High Gain, Single
IS5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S6003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6005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6010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6015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6030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604 Transistor AC Input, 6 Pin
IS605 SCR 6 Pin, Single
IS606 SCR 6 Pin, Single
IS607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608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IS609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IS610 FET 6 Pin DIP, Symmetrical Bilateral Photo Detector Output
IS611 FET 6 Pin DIP, Symmetrical Bilateral Photo Detector Output
IS654A Discrete 3mm Dia. TI Pkg
IS655A Discrete 3mm Dia. TI Pkg
IS656A Discrete Side Emitter compatible w/ IS657 Series
IS657A Discrete Buffer w/ RL between VCC & Output
IS657B Discrete Buffer w/ Open Collector Output
IS657C Discrete Inverter w/ RL between VCC & Output
IS657D Discrete Inverter w/ Open Collector Output
IS658A Discrete Side Emitter
IS659A Discrete Side Emitter
IS659D Discrete Side Emitter Photo Darlington
IS660 Darlington High Voltage, 6 Pin
IS661 Darlington High Voltage, 6 Pin
IS662 Darlington High Voltage, 6 Pin
IS7000 Darlington 4 Pin DIP w/ High BVCEO
IS725 Darlington High Voltage, 4 Pin
IS733 Transistor AC Input, 6 Pin
IS74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ISD1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D201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D202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D203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D204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D204-1 Transistor Low Power, 8 Pin, Dual
ISD5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D74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P321-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ISP321-2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P321-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P521-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ISP521-2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P521-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P620-1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ISP620-2 Transistor AC Input, 8 Pin, Dual
ISP620-4 Transistor AC Input, 16 Pin, Quad
ISP621-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ISP621-2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P621-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P624-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ISP624-2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P624-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P814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ISP814-1 Transistor Low Power, 4 Pin, AC Input, Single
ISP814-2 Transistor Low Power, 4 Pin, AC Input, Single
ISP815 Darlington 4 Pin, Single
ISP815-1 Darlington Low Power, 4 Pin, Single
ISP815-2 Darlington Low Power, 4 Pin, Single
ISP815-3 Darlington Low Power, 4 Pin, Single
ISP817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ISP817-1 Transistor Low Power, 4 Pin, Single
ISP817-2 Transistor Low Power, 4 Pin, Single
ISP817-3 Transistor Low Power, 4 Pin, Single
ISP824 Transistor AC Input, 8 Pin, Dual
ISP824-1 Transistor Low Power, 8 Pin, AC Input, Dual
ISP824-2 Transistor Low Power, 8 Pin, AC Input, Dual
ISP824-3 Transistor Low Power, 8 Pin, AC Input, Dual
ISP825 Darlington 8 Pin, Dual
ISP825-1 Darlington Low Power, 8 Pin, Dual
ISP825-2 Darlington Low Power, 8 Pin, Dual
ISP825-3 Darlington Low Power, 8 Pin, Dual
ISP827 Transistor 8 Pin, Dual
ISP827-1 Transistor Low Power, 8 Pin, Dual
ISP844 Transistor AC Input, 16 Pin, Quad
ISP845 Darlington 16 Pin, Quad
ISP847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PD60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ISPD61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ISPD62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ISPD63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ISPD64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ISPD65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ISQ1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Q201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Q202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Q203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Q20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Q5 Transistor 16 Pin, Quad
ISQ7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MCA2230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MCA2231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MCA2255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MCA230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MCA231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MCA255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MCS2400 SCR 6 Pin, Single
MCT2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10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200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20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202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0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2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3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4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5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6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77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2E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CT6 Transistor 8 Pin, Dual
MCT61 Transistor 8 Pin, Dual
MCT62 Transistor 8 Pin, Dual
MCT66 Transistor 8 Pin, Dual
MOC3009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10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11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12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20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21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22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23 Triac Non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30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31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32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33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40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41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42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43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60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61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62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63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3083 Triac Zero Crossing, 6 Pin
MOC5007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MOC5008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MOC5009 Schmitt Trigger Single Channel DIP, Microprocessor Compatible
MOC8020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MOC8021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MOC8030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MOC8050 Darlington 6 Pin w/o Base Lead
MOC8080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MOC8100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MOC8101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02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03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04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05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06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07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08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11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12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MOC8113 Transistor 6 Pin w/o Base Lead

PS前缀的光藕是日产的,请大家不用使用,需要替换及资料请发贴
PS2501-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PS2501-2 Transistor 8 Pin, Dual
PS2501-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PS2502-1 Darlington 4 Pin, Single
PS2502-2 Darlington 8 Pin, Dual
PS2502-4 Darlington 16 Pin, Quad
PS2505-1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PS2505-2 Transistor AC Input, 8 Pin, Dual
PS2505-4 Transistor AC Input, 16 Pin, Quad

SFH前缀的光藕是VISHAY公司,可以使用,需要替换及资料请发贴
SFH600-0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0-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0-2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0-3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0-4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1-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1-2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1-3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1-4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1-5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9-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9-2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09-3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SFH610-2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0-3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0-4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5A-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5A-2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5A-3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5A-4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A-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A-2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A-3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A-4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G-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G-2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G-3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7G-4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8-2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8-3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8-4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8A-2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8A-3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18A-4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20A-1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SFH620A-2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SFH620A-3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SFH628-2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SFH628-3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SFH628-4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TIL111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TIL113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TIL114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TIL116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TIL117 Transistor 6 Pin w/ Base Lead
TIL119 Darlington 6 Pin w/ Base Lead
TIL19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IL191A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IL191B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IL192 Transistor 8 Pin, Dual
TIL192A Transistor 8 Pin, Dual
TIL192B Transistor 8 Pin, Dual
TIL193 Transistor 16 Pin, Quad
TIL193A Transistor 16 Pin, Quad
TIL193B Transistor 16 Pin, Quad
TIL194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TIL194A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TIL194B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TIL197 Darlington 4 Pin, Single
TIL197A Darlington 4 Pin, Single
TIL197B Darlington 4 Pin, Single
TLP32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LP前缀的光藕是日产的,请大家不用使用,需要替换及资料请发贴
TLP321-2 Transistor 8 Pin, Dual
TLP321-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TLP42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LP52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LP521-2 Transistor 8 Pin, Dual
TLP521-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TLP620 Transistor AC Input, 4 Pin, Single
TLP620-2 Transistor AC Input, 8 Pin, Dual
TLP620-4 Transistor AC Input, 16 Pin, Quad
TLP621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LP621-2 Transistor 8 Pin, Dual
TLP621-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TLP624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TLP624-2 Transistor 8 Pin, Dual
TLP624-4 Transistor 16 Pin, Quad

HCPL前缀的光藕是安捷伦,原HP公司,可以使用,需要替换及资料请发贴
HCPL2530 High Speed 8 Pin
HCPL2531 High Speed 8 Pin
HCPL2533 High Speed 8 Pin
HCPL2601 High Speed 8 Pin
HCPL2611 High Speed 8 Pin
HCPL2630 High Speed 8 Pin
HCPL2631 High Speed 8 Pin
HCPL2730 High Speed 8 Pin
HCPL2731 High Speed 8 Pin
HCPL4502 High Speed 8 Pin
K1010 Transistor 4 Pin

LTV前缀的光藕是光宝,台湾公司,可以使用,需要替换及资料请发贴
LTV702VA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702VB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702VC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702VD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702FA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702FB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702FC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702FD Transistor 6 Pin, Single
LTV817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LTV817A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LTV817B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LTV817C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LTV817D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PC前缀的光藕是日产的,请大家不用使用,需要替换及资料请发贴
PC354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PC355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PC357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PC829 Transistor 8 Pin, Dual Channel
PC849 Transistor 16 Pin, Quad
PS2701-1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PS2702-1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PS2705-1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PC817 Transistor 4 pin, Single
SFH6286-3 AC Input 6 pin, Single
TLP121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TLP126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TLP181 Transistor 4 Pin, Mini Flat
LAA110 2-Form-A 8 Pin
LBA110 Dual Pole Form A & B 8 Pin
LCA110 1-Form-A 6 Pin
LBB110 2-Form-B 8 Pin
LCB110 1-Form-B 6Pin
LCC110 1-Form-A 6 Pin

AQY前缀的光继电器是日产的,请大家不用使用,需要替换及资料请发贴
AQY210 1-Form-A 4 pin
AQY214 1-Form-A 4 pin
AQY210S 1-Form-A Mini Flat 4 pin
AQY214S 1-Form-A Mini Flat 4 pin
AQV210 1-Form-A 6 pin
AQV214 1-Form-A 6pin
AQV414 1-Form-B 6pin
签名
推广国产器件-推广非日产器件-推广使用非日产器件的项目方案
http://www.18ic.com
-我们一起努力!
欢迎大家复制宣传
qq: 390436901 msn: cnhc7@hotmail.com tel: 13770547485

网友E:
有意义么??

自己搞过才记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