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单片机有捕捉功能,捕捉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07-01-15):
有些单片机有捕捉功能,捕捉作用是什么啊?

谢谢指教!!

我之前工作做安防的,就会有道卡,卡的编码是曼彻斯特编码,需要用捕捉功能来计算波形脉宽,然后根据脉宽来解析0,1

网友A:
捕捉可以让我们知道两次外部中断之间的时间。

楼主:
楼上,讲可以知道同一外部中断源的两次中断时间差?

楼上,讲可以知道同一外部中断源的两次中断时间差?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时间差呢?/
呵呵,新手一个,请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B:
需要精确测量的时候

网友A:
很多时候有这个功能很方便

具体的项目当你接触的时候就清楚了。
比如说在红外接收上。将外部中断口做红外数据接收端。
因为通常红外编码有头,数据,校验,尾,是根据脉冲宽度不同来区分。
有些编码格式是0,1也是不同宽度的脉冲。有捕捉功能就很容易区分它们。
说白了就是我可以准确判断两个外部事件的时间间隔,这个有些时候很有用的。

楼主:
高手们 ,能多说点儿吗?

一言一语的,我理解还是不深啊,有时间的高手,多说几句行吗??

网友A:
我也是菜鸟一个

这个就是单片机的一个功能而以,理解了就行了。具体用到的时候就会明白。其实真正跟高手要学习的不是这个,是程序的“算法”和“结构”。

楼主:
感谢楼上,

也就是说 一般I2C和SMbus 这种串口,使用捕捉的情况多一些,是吗?谢谢!

网友C:
5楼说的很明白了

再举个例子,曾做过一个测车轮转速的设备,车轮上安装传感器,每转一周产生一个脉冲,当然可以用普通IO口查询,可是太浪费单片机运转时间,如果转快了可能还要丢失一些脉冲,没人会这样做。

也可以用普通外部中断,可是每次中断都要读下定时器的值并清零定时器准备下一次中断,有些麻烦因要值行一些软件语句会产生误差,也就是实际读到的并不是中断时刻的值。

而如果用捕获,设置好,每次硬件中断自动保存时间值,中断之后读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我想我明白一些了.谢谢各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看不明白

你就说明是什么单片机的什么捕捉功能吧。讲出来,没两下就有答案了。

楼主:
谢谢楼上哥哥费心

我只求个初步理解,等具体到项目时如有不懂的再向诸位详细请教!

网友E(2012-04-27):
看到这个帖子这么有爱,我也想问问,请我前辈们 捕捉功能捕捉到输入的数据,得到两个脉冲的时间段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有啥公式吗?

网友F:
捕捉只是记录发生事件的时刻。要知道两次事件发生之间的时间,只需要两次的时刻相减。

网友G(2013-05-30):
以前用捕捉做过频率转电流

网友H(2013-06-30):
如果两次事件的时间间隔较大,如第二次捕获时间已经超出了16位计数的时间如何计算两次事件的差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如果两次事件的时间间隔较大,如第二次捕获时间已经超出了16位计数的时间如何计算两次事件的差值? ...

可以设一计数器,当定时器中断时该计数器加1。捕捉后查计数器值。若本次捕捉值比上次值小,则另加上(N-1)倍的定时器溢出值(0X10000)。比上次大的话则加上N倍的定时器溢出值。退出前记得将计数器清零。

网友I:
捕捉功能能更加准确的记录事件发生的时间,比中断还快!

网友J:
捕捉功能基本是内部MCU硬件在工作,,不需你有过多的软件语句,,这样精度有保证

网友K:
检测脉宽的宽度

网友F:
中断响应具有不确定性——每次响应中断的时间并不一定相同。所以就不够准确。

网友L(2013-08-27):
捕捉功能我看都是说两次上升沿或者两次下降沿的时间;
但是如何测量脉冲宽度呢?脉宽是:上升沿--》下降沿 的时间,难道
是先设置上升沿捕捉,等上升沿中断来,再设置下降沿捕捉?

网友M:
可以设置成同时捕捉上升下降沿,存起来再根据需要测宽度还是周期

网友N(2013-10-02):
原来是这样。

网友O:
捕捉,是硬件级确定一个时刻

网友(2014-10-27):
哦 明白了!,谢谢各位的无私赐教

网友P(2016-03-03):
引用 网友L:
捕捉功能我看都是说两次上升沿或者两次下降沿的时间;
但是如何测量脉冲宽度呢?脉宽是:上升沿--》下降沿  ...

同问

网友Q(2020-07-02):
不错不错!同样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