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单片机 isp没反映

楼主(2008-03-31):
原理图附上 难道是晶振频率高或者串口TXD,RXD反了?这可是我原来用过的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3/200833123950835.pdf

楼主:
别指望检查晶振

stc 第一次没下载成功,晶振没信号,是内部的。tmd,到底单片机工作了没有啊,怎么查呀。

网友A:
isp挂了,换一片就是了...

楼主:
两个板子一个毛病,从来没有下过程序。第一次使用。

网友B:
re

下载时,可以在ISP软件界面选择外部晶振,然后看看你的设计选择P1.0 P1.1是否与下载有关?
另外,点击下载后要重新给单片机上电才能成功。
如果还不可以,也没办法了,我当时只是忘记选择外部晶振了,选择后一次就好了

楼主:
第一次,难道必须找选择外部晶振?如果不用晶振的不经完

网友B:
re

你的图上不是用的外部晶振吗?
如果你用的是内部晶振,下载后可以写个小程序,让某个引脚输出脉冲,用示波器看看周期对不对

网友C:
先进入下载状态,再给目标板上电

串口最好用台式机的试试,USB转串口遇到这下载器兼容性老差。

网友C:
截个图给您看看

一定要出现“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时再上电。

网友D:
re

应该232芯片的13脚接串口座的3脚,14脚接串口座的2脚吧 希望我没记错

网友C:
如果用母头DB9,用串口延长线连接

楼主的接法也不算错,如果用公头好象对不上,反正下载程序前,应该短接单片机的TXD和RXD引脚,用串行调试助手自发自收进行测试。

网友E:
你是用USB转串口吗?

这个下载器基本上用不了USB转串口

是的话用台机试的

先串口连接再供电

楼主:
不好意思,公司的网络出问题了。

好久才重新上来。看到这么回答,眼泪花花的。

把txd,rxd短路测试一下串口电路是个好主意,我准备把TTL端的rxd,txd连一起,
用串口助手试试看。

我的串口芯片买到是max232,回去看看是不是232a,这两个电容不同,不过,很多人说,无所谓,都能用。先试试,232电路有没有问题吧。(1uf或者0.1uf)

我用的是pc的的串口,用arm9板子测试,没有问题。不过,串口线是后配的,买的主板没给串口线。大家升级机器一定要注意,有些pc没有串口和并口。我这个主板有,但是,厂家没给线。郁闷。好在找到了串口线,并可线,找不到。

网友F:
usb转232都 不要紧的呀!

第一下载不用管 晶振 p10 p11也可以啊

网友G:
预祝成功

网友H:
不是说只装C1就可以了吗?C2可以省掉啦。

楼主:
可能是串口芯片的问题

第二脚管脚电压是6.3V,第六脚是0V!
换1uf(实际测量0.64uf)电容,芯片发烫,过一会测量,2脚电压3.6V,6脚0V.
(手册是写是+10v,-10v)
原来一直用max202cse,这次图省事,而且,stc手册中推荐,本来想用stc232
,没买到,就换了max232,觉得和stc232类似。下午买max202cse试试看.

焊上去不容易,焊下来更不容易.

楼主:
就是按照 古道热肠 推荐方法测试后,怀疑 串口芯片的

板子太长,不好拿到公司测量,要是有个示波器,看看波形,直接就知道芯片好坏了。

楼主:
确实是max232的问题,怎么着都不好用

换了max202好了。

网友I:
估计是旧芯片

网友J:
第一次打开lz的电路图看,感觉很多问题

1、成本和计算问题
2、根本没必要用STC12,不管是为了速度、还是资源都没什么必要、优势
3、74hc4067的模拟开关有电流通过? 可靠吗?
4、通讯采用异步串口逐级传递的方式?好像很成问题啊:传输时间、波特率、板同步等

网友C:
哈哈,又遇232的“李鬼”了

我现在都用SP232和SP3232,好象质量还行,遇到问题千别别急,首先理清思路,该怎么下手,等到真正干起来,几下就搞定了。

TTL转232转换器测试的要点是看芯片是否能生成正压和负压,是用的电容倍压电路,所以正电压一般在6-9V,负电压在-3V到-9V

网友K:
MAX232用1.0uf以上的电容,MAX202可以用0.1uf的电容,

楼主:
本来我想用arm9的,这个东西没有成本问题

做多少个都不知道呢。不太可能上量。用的这几个器件,都是我别处用的。确实是逐级传递串口数据。数据量很小。每个板子之间不需要同步。检测到遮挡信号,就逐级传递到pc。我不太看好这个项目,朋友所托,没办法。
max232,其中有一个,用0.1uf,1uf电容都是9v和-9V,但是,就是不正常。
后来买到max202(被骗了,没注意是sp的232),也好用,就算了,不计较了。
可能max232是假的,这个片子应该早就停产了。

网友L:
“板子太长,不好拿到公司测量”

看来楼主活的挺滋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