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AT45DB041B的BUFFER求教?

楼主(2007-01-15):
我在buffer中写的是0--256,为什么读到的都是0x9C呢?可能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呢?希望有用过的朋友帮帮忙。谢谢。邮箱:modelfeifei@126.com

网友A:
对于AT45DB041B

你如果读出0x9C,说明你读的时状态寄存器,而不是buffer.

楼主:
谢谢,zlei,我知道我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呵呵,现在好用了

网友B(2007-03-22):
存储器的内容还没有正确读出!

我读状态寄存器的结果是0x9c,

但是存储器的内容还没有正确读出!

大侠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C(2007-07-16):
为什么读取的是0x9c啊

modelfeifei:你说说原因啊,我现在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