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也来个“冰天雪地**跪求”——请做过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07-01-16):
下面这张图是比较经典的电动车控制器的原理图。
匠人一直没有看明白下面两点,烦请高手出招。
要么匠人也来个“冰天雪地裸体跪求”吧

1、图中的R53、R52、C23作用?
2、R51、C24作用?

补充一下,RC2上是PWM信号

网友A:
猜 一下

防止刚上电时状态不稳定

网友B:
匠人应该用个大片子,怎么,自己修车啊

占位置,听课
R51、C24是低通,我曾这样用过,第一个不明白,看着象振荡,
错了各位别骂我,难得沙发啊.

网友A:
R51,C24显然是让刚上电时的U5-1脚为低电平

或说让该脚延后于RC2的电平变化
R53、R52、C23有意思,当RC2为0时,很容易让与门输出为零,而RC2跳变为1时,与门输出要延时后为1.

网友C:
R52,R53,C23 防止PWM同时导通(死区)

网友B:
RC2加方波的话

输出为三角波

楼主:
补充一下,RC2上是PWM信号

补充一下,RC2上是来自MCU的PWM控制信号,用于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D:
我记得有个测温电路上用到这个也是

测量PMW宽度来测量温度

网友D:
记得当时好像是作为脉冲宽度的比较基准

网友E:
同意zxp12345 的观点

产生死区时间,使驱动桥上下管导通有死区时间,防止同时导通。

楼主:
这一堆数字电路有用吗?

网友B:
也可以不要,用软件做

电路可以缩减很多

网友F:
死区控制

用于产生死区时间

网友G(2009-02-18):
为什么我看到图呢,打不开!

为什么我看到图呢,打不开!

网友H(2010-08-31):
为什么我看到图呢,打不开!

网友I:
我的天,遥远的挖坟帖也弄出来了。。。

网友J:
马王堆?曹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