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IAP在单片机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01):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一下都不会?

IAP和ISP的定义和区别

isp:in system programable 是指在系统编程,简单的说,就是片子焊板子上,不用取下,就可以简单而方便地对其进行编程 .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able 是指在应用编程,就是片子提供一系列的机制(硬件/软件上的)是片子在运行程序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种更新flash的方法,这种方式的典型应用就是用一小段代码来实现程序的下载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现在的单片机的isp功能了,有的单片机的isp功能是通过iap来实现的,即片子在出厂前就已经有一段小的boot程序在里面,按照给定的方式就可以下载用户程序,这样的话就千万不能擦除这段程序,否则就只能求救于并行编程器了,还有的片子提供isp同时也支持iap,使用中就少了这个麻烦,具体还是要参照你的产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