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扫描程序放中断里,还是在放中断外好呢?

楼主(2008-04-02):
我是新手,在发问之前我搜索了坛里的想关帖子,大家都说中断里的程序是越短越好,但有的人有说LED扫描放中断好,现在有点糊涂了,是把显示程序放在中断里,还是只在中断里做标志位,在主程序里扫描呢!!!个人觉得做标志好,但又不知道在主程序中该怎么做,才可以让显示做好呢??

网友A:
放定时器中断去定期刷新好。当然会需要一个定时器...

不过还可以将键盘扫描也一起放进去,那么你的主程序就会很轻松了~~~~~

网友B:
个人喜欢放在中断外面做

楼主:
那样做,中断里的程序岂不很长?

能否提供一个范例?现在刚开始学,有点吃力,不过我**每天学到晚上十二点,按LS说的,那中断程序岂不是很长 啊???我也看了LS的时钟程序,不过不是很理解

网友A:
长点就长点,扫描个LED要不了多少时间的。几个指令就搞定

楼主:
好的,我回去在试试!!!谢谢各位

有什么好的思路多说说哦!!!!

网友C:
肯定是中断好

因为必须保证LED显示不闪烁,而中断更能保证及时扫描,当然在主循环如果能保证及时扫描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一位LED一般是1~2个MS,而主循环一般很难保证小于这个时间。

网友D:
这要看你是否有对实时性要求更高的任务

如果只有LED要求高,放到中断里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中断服务不能执行时间太长

网友E:
我的天~~~~~~~~~~

你们还在搞分任务的教科书模式吗?

快点改时间片,不然写代码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网友F:
赞同computer00的说法

赞同computer00的说法,放到中断中去主程序不但轻松很多,而且结构清晰,易于管理,更能体现C的优点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

我是使用有四位的共阳LED,学习使用的89C51芯片,编程语言用汇编,我昨晚又试了一个晚上,还是没能成功实现我的想法,问题是这样的:我是把显示放到中断,使用的是散转指令(刚刚接触单片机不知道怎样用汇编语言来实现我的想法,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学习意见?),结果前三次的中断时间间隔是一样的,第四次却跟前三次不一样,一时查不出来,由于已经12点多了,今天还得上班,所以先睡了,晚上继续调试

网友A:
建议你学C语言,用switch语句很轻松

汇编的话,可以计算出偏移量,然后跳转。实际上就是一个状态机,每跳一次就显示一位LED,并将状态改到下一种,
然后就可以返回了。状态到最后一种时复位状态,如此反复。

网友G:
我的放在主程序里扫描

网友H:
C的switch

就是散转指令的意思啊

网友I:
都可以实现

其实放在外面或者中断里面都可以,扫描的程序不算很长,中断处理影响不是很大。放在外面,通过读定时器的值,一样可以做到很准确。例如:你要100hz扫描一次,在循环通过读Tcc的值可以得到,打开定时器,假设的Tcc递增一次是1ms,主循环不断读Tcc的值,当前Tcc-上一次Tcc=10,就扫描一次,不就是100Hz了,然后保存这次的Tcc,为下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