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如何作到只接收三字节

楼主(2007-01-16):
串行通信如何作到只接收三字节,而对于上位机发送的错误字节(不是三字节)的欲于放弃。我写的程序一次只接收三个字节,而把多余的字节作为下一次接收的首字节。这样好象不太对。

网友A:
要规定协议,具体协议可以参见modbus

网友B:
协议要规定 3个bytes之间的时间 及 3个bytes、3个bytes

之间的时间

网友C:
通讯的好坏,关键是协议的制定

网友D:
前些天遇到了此问题.

有个研究生做的GPS项目,用M128.

也是只能接收2,3个字节,最后找出是内部看门狗复位~~~

倒塌的他竟然找了3天~~~无奈找菜农加水~~~

最后菜农在水中找出了他"百思不解的难题"~~~

网友C:
呵呵,还是狗论的内容

网友D:
倒塌了~~~这个可是真实的~~~

网友E:
问:菜农.在做耗时多的任务时,狗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F:
1.5BYTE

可以看看modbus规约,帧内字节之间的间隔小于1.5字节时间,帧与帧之间是大于3.5字节时间,这样处理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