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继电器吸和有时会死机

楼主(2007-01-16):
单片机控制小继电器再通过小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使三相电机转动,有时会吸和后死机,小继电器一直吸和,重新复位才好。要从电源上下手吗?

网友A:
继电器吸合抗干扰的问题很多了,搜索一下~~~~

要是继电器是5V电源,有时候是电源被拉低了,引起mcu内部数据乱了的缘故;

一般工业控制,继电器的电源还是使用12v或者24V的好;

楼主:
不大象继电器的问题

因为单片机电源和电动机电源是在一起的,继电器的原因不大,我没带电机试了两天都没死,带上电机一天就出现死机,电源的稳压不好吧

网友B:
继电器有火化,加RC吸收回路

楼主:
交流接触器更有火花,他们离的很近就在一个小柜子里

网友C:
隔离、隔离再隔离!

网友D:
驱动电机一定要隔离、屏蔽

楼主:
我加个看门狗行不?

反正死机也无所谓,只要能自己回到程序中就可以了

网友E:
隔离

电源分开,驱动部分隔离。电源尽量要稳定。有些单片机连打火机都抗不过。

网友F:
这是什么牌子的MCU,抗干扰这么差?

网友F:
如果反接个续流二极管还不行的话,是否该考虑换个MCU呢?

网友G:
我用一个AT89C51ED2,插了一下音箱结果死掉了

网友H:
使用者的问题

网友I:
主要是硬件设计

小继电器之前要设计好隔离,小继电器也要选好的厂家的。

网友J:
建议

单片机驱动小继电器肯定要做隔离,而且小继电器要用直流的,多少伏不是关键,关键是直流小继电器的线圈要加二极管续流,这样可去除继电器线圈对单片机的干扰,如果这样做了还不行,那就是交流部分造成的干扰,要在单片机电源和复位电路上下功夫,还有几招可用,以后再说。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做了下述改进

发现我的变压器容量不够,继电器吸和后电压3.8v ,怀疑以前单片机怎么工作的!加了个x5045,想问一下,程序跑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跑飞我在中断喂养狗就不好用了。
续流二极管我没加,线圈电压直接从电源引过来,就是和单片机电压在电源端并接,效果还行。
目前正在测试。

网友J:
建议

小继电器的电源最好和单片机的电源分开,也就是说使用双电源,这是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做法,单片机在电源方面是很娇气的,这方面的工作做足,才能使后面的调试工作更加顺畅,也使得你的单片系统的耐环境性能更好。这能体现你在电路方面的功夫。

网友K(2016-03-01):
您好,请问小继电器吸和有时会死机这个问题你最后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