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单片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04-03):
程序烧录进单片机后(P89C61X2),上电启动的时候偶尔会出现假死的情况,晶振已经起振,采用RC复位,复位电平大约有200mS,复位电平与电源同时上升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当程序正确运行后,按动复位按钮,高电平持续200mS以上,单片机还是不能复位。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晶振用的是24M的

网友A:
to LZ:看一下是否符合。

Two speed ranges
– 0 to 20 MHz with 6-clock operation
– 0 to 33 MHz with 12-clock operation

楼主:
多谢LS时钟我设置了的,是12时钟模式。

现在的问题是,有复位信号的时候,复位无效,程序没有运行,晶振起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