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给EPROM(比如27256)写程序

楼主(2007-01-17):
请问怎么给EPROM(比如27256)写程序,就是写里面的内容。我只知道怎么烧,怎么擦,但怎么写呢?

网友A:
EPROM里面的内容

是为CPU服务的。
需要写的是CPU的程序,需要让CPU做什么工作,就写什么程序。
打个比方,EPROM好比信纸,上面写什么是为你的工作服务的,给客户的信和给老板的信和给父母的信内容当然不一样,但都是写在信纸上。

网友B:
用什么MCU就用什么结构的写程序

网友C:
和我一样典型的新手

很简单,你先用紫外线把它擦净,放到编程器上面读取,当然,读出的都是FF,就把这么一串串的FF改成你需要的内容就行了,改好后直接烧写,OK

网友D:
EPROM中存的可能是数据,也可能是代码

要看LZ 要用它来做什么用了

网友E:
eprom写跟烧有区别?

网友F:
概念性错误

概念性错误!!!呵呵

网友G:
呵呵,LZ都失踪了,还在这瞎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