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是不是也要分配堆栈保护数据?

楼主(2007-01-17):
其中我对上面的
这几句始终不能理解:
开始A=0
LOOP:  POP A
        MOVX @DPTR,A
        INC  A
        PUSH A
        XRL A,#0FFH      //异或的功能是什么啊;   是不停从0检测到255??????
        JNZ CESHI

楼主:
别笑俺啊 有问就问 虽然初级了点

网友A:
不用。跳转又不是函数调用.

网友B:
不用

除非你还要跳回来继续

楼主:
知道了,其实我原来也一直认为不会

知道了,其实我原来也一直认为不会,只不过今天看别人一段程序,里面既没有函数调用也没中断,只有几个跳转,却来了一大堆PUSH和POP,所以才问问!

楼主:
这段程序没读懂,谁有空哈哈考虑帮我看看哈

ORG     00H
        SJMP START
START:  MOV SP,#5FH
        MOV DPTR,#7FFFH
 MAIN:  MOV R0,#2
        MOV A,#00H
        PUSH A
CESHI:  JNB  P3.2,LOOP
        AJMP BACK
 LOOP:  POP A
        MOVX @DPTR,A
        INC  A
        PUSH A
        XRL A,#0FFH
        JNZ CESHI
 BACK:  JNB  P3.2,FAI
        DJNZ R0,DECI
        AJMP AVE
  FAI:  MOV  A,#00H
        PUSH A
        AJMP LOOP
 DECI:  POP A
        DEC A
        CJNE A,#00H,NIG
        PUSH A
        AJMP LOOP
  NIG:  MOVX @DPTR,A
        PUSH A
        JNB  P3.2,ADJUST
        AJMP DECI
ADJUST: POP A
        MOV R1,A
        AJMP CESHI
   AVE: MOV R7,#10
        AJMP DELAY
 LOOP1: MOV  A,R1
        MOV  B,#2
        DIV  AB
        MOVX @DPTR,A
 JB P3.2,$
        PUSH A
        MOV R0,#2
        AJMP CESHI
DELAY:                                         ;延时子程序
 A1:    MOV R6,#100
 A2:    MOV R5,#200
 A3:    NOP
        NOP
        NOP
        DJNZ R5,A3
        DJNZ R6,A2
        DJNZ R7,A1
        AJMP LOOP1
跳转来跳转去,我都不知道A里面存了什么宝贝?
头晕~~~~~~~谁帮我分析,以后见你贴我就狂顶~~~~~~~~~~~~~~~~哈哈

网友C:
你自己画个流程图,就清楚了

楼主:
我试过了

其中我对上面的
这几句始终不能理解:
开始A=0
LOOP:  POP A
        MOVX @DPTR,A
        INC  A
        PUSH A
        XRL A,#0FFH      //异或的功能是什么啊;   是不停从0检测到255??????
        JNZ CESHI

DECI:  POP A
        DEC A
        CJNE A,#00H,NIG
        PUSH A
        AJMP LOOP

网友D:
re

程序倒不是很难,具体分析要跟硬件搭配,就是dptr指向的是什么?p3.2输入的是什么?程序主要是根据p3.2状态进行加一或减一并送dptr指向的外设,压栈是为了保存加一或减一后的数以便下次使用。
XRL A,#0FFH      //异或的功能是什么啊;   是不停从0检测
JNZ CESHI
这两句就相当于CJNE A,#0FFH,CE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