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過89C2051比較器的請進

楼主(2008-04-03):
用AT89C2051比較器,監控電池工作電壓(6V),低於設定值時LED閃爍顯示:

1.主循環程序時間變長時,即調用程序較多時,檢測不到低電壓信號,無反應;

2.主循環較短時間時,可以比較產生警報.

有用過的請指點.謝!

#define p36 P3_6

程序為:
if(p36==1)
b1=1;
else b1=0;

if(b1==0)
調LED閃爍程序;

网友A:
这与调用程序多少关系不大

至于你的程序算法和低电压信号持续时间有很大关系,你可以试试将监视电压采用定时查询的办法,可以避免调用程序较多造成错过信号,如果信号的持续时间短,而需要执行的任务又较多(不过大多数情况下2051不会执行很多任务),只能考虑使用外加比较器或换带比较中断的芯片

网友B:
应该可以

楼主:
謝謝兩位

現在測試低電壓,采用兩種方式,一種用DC電源調到4-4.5V,保持;另一種就是改變分壓電阻,低電壓信號一直存在,但不顯示報警.

整個程序也不大,才400 BYTE,原來可以,只是在主程序加多條語句,就不行,減去後恢複正常,若在主程序增加延時亦出現.

未用過2051的比較器,想不出所以然..........

网友C:
p1.0 p1.1 置1 p3.6 置1

p1.0  p1.1  置1  p3.6 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