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实质是什么?朋友指点!

楼主(2008-04-03):
朋友们,我最近做了个无线遥控的小汽车,在串行通信方面遇到了点问题,串行通信的时候发送的是“脉冲”还是什么? 接收端接受的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A:
串行实质是按位传输

网友B:
我的理解~

1、有时是脉冲有时不是。
2、有时是高电平有效有时是低电平有效,有时高低电平都无效。

楼主:
哦 我裂解的错了

我当初的理解就是,这个信号是脉冲,电平由高到低的时候有效!
我还得仔细找找书,谢楼上的朋友了!

网友C:
这个理解肯定不对

网友D:
同意2楼

网友E:
就是电压变高变低传递信息的过程

网友F:
串行通信

串行通信,按同步的方式分为同步串行通信和一步串行通信,同步串行通信(如SPI、iic等)是通信双方有一个公用的时钟,作为双方的基准;异步串行通信是按电平的跳变方式和脉宽作为双方的基准。只有通信双方有了共同的基准后,才能进行通信。这就好比一个人说中国话,一个人说英语,双方的基准不同如何能够通信呢?
至于脉宽仅仅只是通信双方定义的物理层和链路层上的一种通信协议而已

楼主:
我的理解

单片机串行通信,有4种方式,在方式0下,是半双工通信的,txd接txd,rxd接rxd,txd是用来提供同步脉冲的,rxd才是传输数据的。
还有就是在方式1下,这个是全双工通信的,用的时候直接送数就行了!

传输的每个数据帧包括一个起始位 8个数据位 一个停止位 这些数发完之后,ti标志位置位,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G:
实质是数据传输

脉冲也好,红外无线也罢,起始位,停止位,调制等等,都是为了能正确的传递数据到终端。

网友H:
用传输介质上的信号变化(光或电)

在时间轴上表示一系列的0/1代码的数据传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