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Proteus的问题

楼主(2008-04-03):
我最近开始学习单片机,用proteus中遇到些问题,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1. 使用指码开关元件  SW-DIP8 时,提示 "no model specifiled for SW-DIP8" 怎么解决?
2.下载的第三方元件库怎样安装啊?

先谢谢了!!

楼主:
咋就没人理呢???? 疯了

网友A:
没有仿真模式

这个元件库没有仿真模式,

这就是proteus的问题,当你放元件的时候,通常要看一下有没有仿真模式,proteus的库里,有些只是用于画原理图,有些用于画PCB,还有一些只是一个模型而已

网友B:
第三方的库一般不用安装

只要添加即可:system->set paths,到这里可以添加元件库和仿真模型库,剩下的自己弄吧,看不懂英文自己想办法

网友C:
应该可以看懂

楼主:
非常感谢 fsaok zhaoyu2005

谢谢 4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