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1413的问提

楼主(2008-04-03):
 各位大侠,请问为什么?我用1413驱动点阵显示,1413的9号脚接12v,为什么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2v呢?(而且输出我还没有接限流电阻)

网友A:
1413 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那个9脚是驱动继电器时候用来连接续流的。

网友B:
1413等效一个开关

而这个三极管开关的压降是1.2v左右

网友C:
要有上拉才有电压

楼主:
还是不行呀!

楼主:
不行呀

 接5V也没有用,不接更不行.接上拉好象也不行呀^^^急呀!!

网友D:
MC1413是OC门输出,只有下拉能力,没有电压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