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何出现这样的波形?

楼主(2007-01-17):
图示是一个数控机床电路板上的16位MPU HD68HC000的数据总线波形(将此板拿开单独通电),差不多D0~D15都是这个形状,波形上升时好象有电容充电一样,不陡峭,而下降沿是陡峭的。挂在数据总线上的还有RAM 62256,请问这种波形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为什么?

网友A:
图上波形的是一位的还是两位的?

网友B:
这是正常波形,楼主放心

    上升沿的确是电容充电波形,当总线周期完成后,所有总线器件都放弃了总线,这时候,总线上的各器件处于高阻态,实际表现为一个非常大的上拉电阻,器件还有输入电容存在,这个上拉电阻给器件的输入电容充电,就表现为上述波形.
    你的图中是连续两次总线操作都输出0的现象,如果第一次为0,第二次为1的话,还会出现台阶状波形呢.

网友C:
查看地址线、片选、读写信号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