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7输出信号如何接入51单片机IO电路

楼主(2007-01-17):
小弟学单片机不久,有个问题想请问各位大虾,比如有7407输出的200ms的脉冲信号,想接入51单片机INT0中断电路判断处理,我看了资料说7407最大输出电压有30V,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连接吗?还是要上拉电阻或接其他电路?谢谢!

网友A:
re

7407为同相驱动,要他作为单片机的脉冲信号,何必呢?
单片机仅为5V

楼主:
hehe

是啊,因为必须要读取前端电路(已做好)的7407,而51为5V,所以怕烧啊~~

网友B:
7407的供电也是5V

30V指的是它的OC输出口可以接30V而不会被击穿。
7407是OC门,不能直接输出高电平的,必须要上拉才行。
通过一个上拉接5V照样可以用。

网友C:
7407一般不用于输入,用于输出

如果已经制版了,那就加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到5V;

楼主:
谢谢lyjian和hq_y两位大虾

我再问一下,这样是不是可以7407出来后用7414整形再进51的IO?

网友C:
这相当于穿了2双袜子,没有必要嘛

7414整形当然可以,但是注意信号的极性;
有些信号是不能反相的;
当然你可以使用2个14的门电路;

楼主:
谢了,算是补了OC门的知识了

学校没学好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