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和单片机相连的串口是几线的?

楼主(2007-01-17):
是否需要全功能串口?
看到有使用51+GPRS收发短信的,难道只要三线的?

有全功能串口的单片机没?

网友A:
应该只用3跟线够了。

楼主:
用三线和使用5线,9线的性能上有多少差别呢?

用9线,5线总有他的道理吧

网友B:
3线是基本的RS232通讯

3线是基本的RS232通讯
5线一般是RS485/422通讯时
9线是modem

网友C:
通讯速度上有点差别而已!

网友D(2007-04-02):
建议最好把流控用上,不会丢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