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孵化机的温度测量,家里做养殖的

楼主(2007-01-18):
用什么方案的好,大家给个建议
用什么元件好了?我想可以精确到0.2温度的
分机上可以检测温度,开关风机,电炉,电磁阀等变量
然后通过485把数据传回主机

网友A(2013-01-18):
别用485呀,直接无线多好。要是有条件搞成wifi,在办公室都知道温度合适不

辐射呀,动物伤不起!

网友A:
这个辐射,现在哪儿都是呀。最主要是这种使用,功率很小应该就可以,这样的辐射应该没有问题才对呀

网友B:
期待你做出来

网友C:
我家也是做养殖的 也想搞这个东西玩玩啊 呵呵
志同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