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KEIL的使用

楼主(2007-01-18):
我最近在学软件,用keil工具,
我用汇编语言写一个程序(书中的例子)
在编译时,老出现一个错误
说 字符没有定义,
    MOV A,#OFEH
MAIN:MOV P1,A
     RL A
     LCALL DELAY
     AJMP MAIN
DELAY:MOV R7,#255
D1:   MOV R6,#255
      DJNZ R6,$
      DJNZ R7,D1
      RET
END
第一句  说字符没有定义
请问各位,你们有这个问题吗?我哪做错了啊,我是按教程里一步一步走的

网友A:
加头文件或修改编译参数

楼主:
能具体点吗?

第一次用这个玩意,能具体点吗?
我是菜鸟哦
比如头文字,应该加个什么
帮个忙

楼主:
最新发现

改成这样就好了
MAIN:MOV A,#OFEH
   MOV P1,A
     RL A
     LCALL DELAY
     AJMP MAIN
DELAY:MOV R7,#255
D1:   MOV R6,#255
      DJNZ R6,$
      DJNZ R7,D1
      RET
ENDMOV P1,A
     RL A
     LCALL DELAY
     AJMP MAIN
DELAY:MOV R7,#255
D1:   MOV R6,#255
      DJNZ R6,$
      DJNZ R7,D1
      RET
END

网友B:
倒塌了~~~~是#0FEH,而不是#OFEH,是数字0,不是大写字母o

照着书上抄真这样了,倒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