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上电时的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8-04-04):
我在做一个实验板时,发现每次上电时总是有一很短暂的低电平输出,然后再为高电平(我已把I/O口设置为FFH),加一个锁存器也不能解快问题.不知何故,在此请教各位其原因是什么所导致,请求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是哪款型号?还有就是弄清楚究竟是低电平还是高阻态

楼主:
是AT89C51

是AT89C51,应该是低电平,因为我在输出端接了发光二极管,当上电时发光二极管亮一下即灭.

网友B:
复位时间太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