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问题

楼主(2008-04-04):
我在i2c的总线上挂了一堆设备,存储,时钟,键盘,等等,我担心软件操作会不会造成i2c总线冲突,还是认为控制总线,分时复用?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re

不同种类的IIC器件具有不同的类别码,不会冲突的
即使出现冲突,最可能出现在多个同类器件之间

网友C:
只要地址不冲突,就没有问题

网友D:
你搞清楚IIC没有

网友E:
在看看iic协议吧

自要地址不冲突,并且设备的个数不超过128个,就没有问题

网友F:
要注意总线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