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的敷铜怎么删除掉啊?

楼主(2007-01-18):
(无正文)

网友A:
菜单上有“删除”

网友B:
解决办法很简单

解决办法是全选原有的PCB并点击Edit/Copy,然后再新建一个PCB文档并在此文档点击Edit/Paste Special,选择弹出对话框的keep net nane 选项即可。

网友C:
如下

按“SHIFT”键后鼠标左键点击铺铜(选中需要删除的铺铜)再按“CTRL”+“DELETE”即可

网友D:
菜单点删除,再去点要删除的铺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