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哥

楼主(2007-01-18):
各位大哥,小弟想用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就是想流水线作业那种,一排电路版焊接完后,电机复位.然后进行另外一排焊接.能调速度和时间的.各位大哥能否给个程序让小弟参考.谢谢了!!

网友A:
你改口自称小MM

肯定有一群狼帮你。
你还是先买本书看看,这种书太多了。

网友B:
程序必须根据硬件写

你的硬件如何构成?

网友C:
不算很复杂,驱动步进电机很容易~~~~~~~~

网友D:
LZ知道批量生产时电路板怎样焊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