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于8051系列的MP3高效解码算法

楼主(2008-04-05):
   这几日在做基于8051毕业设计,有MP3部分,如果有硬件解码成本太高,用软件可苦于找不到比较高效的算法,只好求助大家了。
  谢谢。。。。。。

网友A:
那还不如找一个带MP3解码的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并不好,如软件玩解码,位移取数、矩阵、模拟FIFO都不是单片机的强项。

网友B:
现成的,硬件不要自己做,买一个89c51snd1c的mp3学习板

楼主:
谢谢楼上,这可是两回事。。。

-----“那还不如找一个带MP3解码的51单片机
现成的,硬件不要自己做,买一个89c51snd1c的mp3学习板”------
    我现在是在做毕业设计,“带MP3解码的单片机”和“独立的MP3模块",大家觉的哪个好些呢,两者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吧。
    虽然"51单片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并不好,如软件玩解码,位移取数、矩阵、模拟FIFO都不是单片机的强项。" 可我在这上面的学习收肯定是不小的,做的毕业设计,只要求它能够实现这样功能,并一定要说它解码出的MP3有多么的动听,有多么的保真。

还有89c51snd1c是不是AT89c51带MP3解码的单片机。

网友C:
头次听说有人想用51软解码

不过不敢说大话,现在51也很好很强大,嘿嘿!

还有89c51snd1c是不是AT89c51带MP3解码的单片机

是的,自带解码

网友D:
一个小软件,远程打开你的摄像头.不知道能不能打开单片机的

刚发现一个强制视频软件太牛X了!昨天我朋友就是利用这个软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强制远程视频一直看着我,所以大家以后平时不用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把摄像头盖住。网络真的不安全。不信看看这个软件演示:http://www.luoxialu.cn/xl.asp?user_name=yuzhuju

网友E:
51?行不行啊

网友F:
ARM7都吃紧,51速度怎么能行呢?

楼主这课题有些不现实,即使解码了,DA考虑了吗?有些虚,建议改成单片机对JPG文件的解码,将数据送显示,显示的内容可以变换成BMP,由电脑来完成最终结果的重现。
看不到结果的努力,似乎意义不大。

网友B:
89c51snd1c自带mp3硬件解码

51软件解码是行不通的,嘿嘿~~~~~~~~

网友G:
所谓可解MP3的51平台都是51+DSP核的

解MP3的并不是51,速度差远了。

网友H:
用普通的51搞远解码速度是不够的。

AT89C51SND1C是内部自带了硬件MP3解码器的,51核只做控制和输入数据。

楼主:
哦,是这样啊

   多谢,大家这么多天来的捧场。
   对了,古道热肠大哥都来真是难得,也多谢大家的建议,这回真是长见识了。

  =我查查资料准备下一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