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位机到32位机,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跨过这个门槛的?

楼主(2008-04-06):
    本人05年毕业,换了两家公司,但都是做8位单片机开发,现在想转向arm开发,但不知道从何下手.在业余进行了arm,ucos,uclinux,软件工程,c数据结构等学习.请大侠指路了,怎么样才能跨过32位机这个门槛,谢谢!

网友A:
在我的眼里只是CPU,没有8bit、32bit。

网友B:
re

学习Linux。。。循序渐进。。。

网友C(2014-03-17):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D:
吃饭跟吃面的区别,操作系统不是区别8位机和32位机的关键,不要把搞开发跟搞操作系统上的开发等同起来,很多地方并不使用操作系统的。

网友E:
都差不多,就是寄存器多点而已

网友F:
都当单片机用

网友G:
都一样。个人感觉如果跨起来太费劲 说明8位也没学明白。

网友H:
都一样的啊
当单片机用

网友I:
建议先看看内存管理这块

网友F:
拿来点灯,就OK了

网友J:
大家一起来挖坟

网友K:
相对于软件开发来说:32位比8 位简单w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