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P0 口的上拉电阻

楼主(2007-01-18):
   我的实验板上图  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

 p0口在传送地址数据是不用加 ,那么不加上拉电阻的数码扩展 当地址数据时用movx指令不行吗?

楼主:
为什么都看了 没有帮我的呢?

网友A:
记得P0是OC输出哈,不能直接输出高电平。

对于扩展的时候,LS系列的引脚悬空当作高电平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