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 c中显式指定堆栈(stack)的起始位置和大小

楼主(2007-01-18):
如题,
   如何在main()程序的入口位置指定堆栈的起始位置和大小。
   使用keil c.
   我知道在asm中可以使用
   ORG和DS 伪指令来控制堆栈段的大小和位置。
谢谢!

网友A:
keil c自动会分配的

keil c自动会分配的

网友B:
对,keil会自动分配,最好不要动它.

如果硬是要改,除非情况特殊,也是可以的.

网友C:
修改 startup.a51 可以实现啦

网友D:
直接写

SP = ?

不过后果自负

网友E:
不需要去自己定义!

网友F(2014-12-12):
查看keil的帮助手册,里面有显式指定堆栈的起始地址和大小的。搜索stack即可

网友G:
堆栈段自动定位在IDATA最后面的,不用操作这些,可以修改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