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导致看门狗复位

楼主(2007-01-18):
小第有一系统,78e58+573+245.但有的板子813老复位,请各位大侠指点
谢谢,谢谢啦.

网友A:
先查一下电源吧,是否稳定!

楼主:
电源

电源可以,4.96V

网友B:
1)没喂狗;2)复位信号的电平

网友C:
你是使用7805把,使用示波器看7805的波形,可能有个下陷

楼主:
电源

我使用的LM2576开关电源,一批板子有几个这种情况.其他没有复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