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共用改如何隔离?

楼主(2007-01-19):
单片机和两个模块通过uart通讯,且两个模块共用单片机的uart口,即两模块的RX都接到单片机的TX,两模块的RX都接到单片机的TX。但两模块并不同时供电,当一个供电时另一个断电,但可能由于断电模块电路内部的影响,单片机和通电模块无法通讯(用示波器根本看不到数据波形)。这样该如何做隔离呢?大家有没有好电路参考,不胜感激!

网友A:
用4051隔离

网友B:
串1k电阻在rx上

网友C:
用多路数据选择器

74HC157

网友C:
或者

如果通信波特率不高的话,可以用软件模拟一个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