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8b20的程序,可以仿真,但是烧到片子里不能运行

楼主(2007-01-19):
这个试验是在一个单片机开发板上作的

我用300A+的开发班上面提供的温度传感器试验,以前把开发板中提供的程序烧到AT89S51上面都能运行。现在忽然不行了,仿真能检测到温度,但是烧到片子里老是18b20检测通不过,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我是直接在开发板上作的试验
程序是开发板上提供的,几个月前我曾经作过试验,烧到片子里面后可以运行,能检测温度
现在忽然不行了,我保证程序没动过,操作也完全正确

可以仿真,但是烧到片子里就不行,老是报警(检测不到18b20或者18b20复位不成功的报警)

网友A:
没接上拉电阻  或者是你的晶振频率不对

网友B:
延时时间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