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和ADC0809需要地址锁存器吗?

楼主(2008-04-06):
DAC0832和ADC0809需要地址锁存器吗?

还是只要/CS片选信号选通就可以了?

如果两者都可以,那么它们各自的编程有区别吗?

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知道了

就说AD0809吧,它可以看做片外数据存储器,当单片机只接一片AD,不再接其他芯片(需地址的)时,可以不用接锁存器。只接一片的话,程序上在启动AD时A送的数据就不能是任意的,必须是选通通道的地址。其他的就没什么差别了。

网友A:
凡是有ALE引脚的都不需要外部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