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我有个电路是通过单片机的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来实现显示的,请问用这种方式显示的内容是不是只能通过的查表的方式来显示?我从程序的机器码中却找不到某些内容的代码。比如“H”,机器码中却没有“6EH”“0~9”却可以找到“FCH~F6H”

网友A:
这个不用找机器码的

   你想要数码管显示什么数,你就让那几段亮就行了。例如:想要数码管显示“1”。要是一个共阳的,那么这个数就是06H,那就把这个数放表里,当你想显示1时,查出这个数再从CPU送出去就行了。

网友B:
是这样

你不要找asiic码,要找七段码,asiic没有用的

楼主:
我的电路中有24C08

我的电路中有一串行E2PROM24C08,没有它的话单片机不会让数码管显示,难道与它有关吗?

网友C:
是不是你的板?还是你在抄板?严重怀疑你的人格。

网友D:
99.99%是抄板, 请我帮你开发啊,价格实惠.

楼主:
当然是抄板

你没抄过任何东西吗

网友:
抄板也是工作啊

抄板也是工作啊,没什么大惊小怪吧

网友E:
‘抄板也是工作’?!饿死我们了!

网友F:
这样的问题我不管

网友G:
抄板和抄程序

感到悲凉的是:抄得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