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8031单片机驱动数码管错没 (有草图)

楼主(2007-01-19):
   这个图里为什么加了7407 ,74273这个触发器输出的是TTL电平,直接给数码管的段不行吗?
   还有75245不也是多用了吗?

   我见过这样的图  8031(P0口加了上拉电阻)------74573--------数码管--

                  --74573---------返回8031的位选通端
    (对吗?)

楼主:
这个是图

楼主:
怎么 看了看什么都没说,都走了呢

网友A:
左侧的273可更换为245,驱动能力更强,07没有必要

当然左侧用273也是可以的,右侧基本没问题,只是复杂了些,可考虑MC1413之类
几个数码管?

楼主:
2楼图里的其他都不变 只把75452拿掉或换上7407 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