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来的第一块板,希望各位能给点意见

楼主(2007-01-19):
如下图,就差对地敷铜了!

网友A:
光耦好像没有上拉电阻吧

另外如果按照工业控制的标准来说,输入输出最好是使用5.08间距的PCB端子台
元器件排列要整齐~~~~~~~~~~~~~~~~``

网友B:
讨论

1:jp3的引脚次序与习惯不符,封装也做小了,你用一个idc10的座子放不上去的。
2:板上没有安装孔。
3:有的丝印压在焊盘上了,如C7,还有R6会被数码管盖住。
4:做个铺铜好一些。
5:整体不错,布局细节上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网友C:
第一块板,不错

网友D:
赞一个,对刚毕业的TX来说,很不错,虽然面积的浪费大了点

这块板,俺布的话,至少可以缩小1/3

楼主:
谢谢

1:jp3的引脚次序与习惯不符,封装也做小了,你用一个idc10的座子放不上去的。

答:我用的是库里面自带的封装,会小吗?

快要做板了,多给点意见,希望第一份工作不要搞砸!谢谢!

网友B:
你拿一个实物比划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隔离的两部分?间距没拉开啊

布局不好
器件太靠板边
没安装孔
地线走得不好
按键的封装可能有问题

JP3估计LZ是准备用双排针,当时你要考虑插头的空间哦
自己拿个实物看看吧

网友F:
比我会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