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单片机的晶振换成很慢的振荡电路

楼主(2007-01-19):
比如说换成1s的振荡电路,对12M 51单片机来说,每秒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A:
RE:

可以的,你可以先用个32KHZ的时钟分频后在送到51MCU

网友:
全静态电路可以,某些型号允许。

楼主:
我说的是很慢,32768仍然快了

说的夸张点吧,就是1天执行一条指令,你说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对全静态电路芯片可以

某些厂家的兼容型号不行。可以查查具体芯片的说明书。

网友C:
就不能一条指令重复执行N次实现慢速啊

网友D:
你可以以每天32个脉冲时钟让他工作

只要允许静态操作的都可以,不过,你这辈子可能看不到他运行的结果了。

网友E:
使用0赫兹的可能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结果的

网友F:
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G:
32K已经可以了吧

若了为了省电,你大可以先执行完你的操作,再让cpu sleep,一条指令也不执行。

网友H:
一天一条指令?

用来做什么呀?

楼主:
不用来做什么,就是看看指令执行到底能多慢

网友F:
到底能多慢?知不知道什么是DC?什么是静态?

楼主:
我只是就事论事

我没有想这么慢执行的实际意义,可是全静态执行的话,比如说我执行一条点亮发光二极管的指令,你知道在一条的什么时候点亮??

网友I:
11楼说得不错~~~

网友J:
实际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DC

如果器件寿命和性能允许,你可以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执行一条指令,即便到了宇宙终结的时候,这条指令也尚未执行,也不能称之为DC。

现实意义上的DC,则是指MCU时钟频率没有下限,可以是1Hz,也可以是0.0000001Hz,随便你用。

实际的运用中,SLEEP或者POWER DOWN才是合理的操作,用一个非常慢的时钟来运行MCU,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过长,MCU很可能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而改变当前的状态,造成不可知的后果,用SLEEP或POWERDOWN则有机会避免。

楼主:
可惜现在手头上没有实验板,我想实验一下,虽然没有价值

网友K:
可以,何必呢

楼主:
看来我的做法很没有意义

网友L:
可以用来做部分单步调试,吼吼...

网友M:
时钟,手动输入 ^_^

网友N:
估计是用来分析51的时序

很慢的时钟可以看清每个脚的电平变化,还是有点意义。
不过要注意下时钟信号的上升下降沿,如果用按键类似的方法可能会因为抖动,或者边沿不够陡错过一些时序。
以前我就这样想过,主要是因为手上没有什么仪器,呵呵

网友O:
呵呵,可能你的MCU复位就需要半个月

楼主:
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的

如果复位慢的话,那就做一个可变的时钟源,先快后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