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 帮看看这个89S51 的ISP

楼主(2007-01-20):
 http://www.ourchip.com/NZILIAO/Other/89S_ISP/

资料在这个网站上.
我按那里DIY了一个但是不成功,老说我线路不通
检查硬件几天了 ,可以肯定硬件没问题.

请有做过这个的大虾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
我在测量P15的电压为0V
P16为5V
P17为5V
不知道对不对
我总感觉不对

网友A:
89S51需要使用那种并口下载的

楼主:

串口的 http://www.ourchip.com/NZILIAO/Other/89S_ISP/
按这里的可以下,我现在需要这种接法,但是不成功纳闷,
这种接法 按他的说法是不能自动进行烧写.

网友B(2007-04-17):
我大学时也做过

没有成功,只检测到了几次芯片,可能是软件有点问题,或者PC串口的输出波特率太高,用easy 51pro,并口的,容易成功。

网友C:
DB9的引脚接错了,应该是2,3,5

网友D:
我也试过这个

极度不稳定,用了三天,只成功了几次(小于10),
放弃了。拒他网上说这个是简化的。所以,估计要买他的实验板才有稳定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