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数码管显示时间我用这种思想可以么?

楼主(2008-04-07):
目的:用单片机和数码管作一个钟表
不为使用,只为学习

主程序用“for循环语句”8个嵌套作计时工作
用定时器0,20ms中断,来刷新8个数码管实现动态显示

也请各位大侠能给出更合理的思路来
呵呵,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不行

这样计时很不准确。
既然占用了一个定时器,为什么不用这个定时器来计时?

楼主:
2楼的仁兄是不是这个意思

用定时器来作一个单位的计时,然后用主程序来巡检,这个还没有试验,不过用我上面的方法好像不可行,写出来的程序很不准的

网友B:
全部都放在中断里

搞个ms,s,m,h。
每20ms中断一次,ms+=20,当ms等于1000时,s就加一,并清ms。当s等于60时,h就加1,并清s。依次类推。

网友C:
re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zimo[10]={0xc0,0xf9,0xa4,0xb0,    // 0, 1, 2, 3
                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4, 5, 6, 7, 8, 9
unsigned char disflag[4]={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disbuf[4];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KeyDelaytime;
unsigned char Key_v;
unsigned char Keystate;
#define KEY_DELAY_TIME 10
#define KEY_IDEL 0x00
#define KEY_DELAY 0x01
#define WAIT_KEY_OPEN 0x02
sbit    AN1 = P3^2;
sbit    AN2 = P3^3;

void scan_key()
{
    switch(Keystate)
    {
        case KEY_IDEL :
            P3=0xff;
            Key_v=AN1;
            if((Key_v&0x01)==0)
            {
                Keystate=KEY_DELAY;
                KeyDelaytime=0;
            }
        break;
        case KEY_DELAY :
            if(KeyDelaytime>=KEY_DELAY_TIME)
            {
                P3=0xff;
                Key_v=AN1;
                if((Key_v&0x01)==0)
                {
                    key++;
                    if(key==6)key=0;
                    Keystate=WAIT_KEY_OPEN;
                }
                else
                {
                    Keystate=KEY_IDEL;
                }
            }
        break;
        case WAIT_KEY_OPEN :
            P3=0xff;
            Key_v=AN1;
            if(Key_v&0x01)Keystate=KEY_IDEL;
        break;
}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
    P0 = 0xff;
    P2 = 0xff;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IE = 0x82;
    key=0;
    flag=0;
    n=0;
    for(i=0;i<4;i++)
    {
        disbuf=zimo;
    }
    TR0=1;
    while(1)
    {
        scan_key();
    }
    return 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18;
    KeyDelaytime++;
    if(flag<key+1)
    {
        P0=disbuf[n];
        P2=disflag[n];
     }
    else
    {
        P2=0xff;
        P0=0;
     }
     flag++;
     if(flag==6)
     {
        n++;
        if(n==4)
        {
            n=0;
        }
        flag=0;
    }
}
来个我的程序,中断扫描6个数码管,可调节亮度.20MS扫描8个太慢了,肯定会出现闪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