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89C51RD2芯片ISP编程问题

楼主(2007-01-20):
各位看看下面这段程序为什么程序能运行,但向外部地址时数据总线上并没有数据,程序是通过ISP方式烧入的。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_addr              XBYTE[0x0000]

#define RegPage               0x00                              //!< Page Select Register
/*****************************************************************************
*端口定义
*****************************************************************************/
sbit RC500_CE=P1^7;                                                    /*RC500片选*/
sbit RC500_RST=P1^6;                                                   /*RC500复位*/
sbit MF_LED = P1 ^ 5;

sbit CS_WD = P1 ^ 0;
sbit BAD   = P2 ^ 0;//TEMP ADD TEST PORT
sbit R_W   = P2 ^ 1;//TEMP ADD TEST PORT

bit wdog = 1;                                     //看门狗输入数据
void TOGGLE_WD(void)                               //看门狗输入程序模块
{
   wdog = ~wdog;
   CS_WD = wdog;
}
void WriteRC(uchar Address,uchar value)
{
   uchar pdata *pa;//pdata
   //TOGGLE_WD();
   pa=RegPage;
   *pa=Address>>3;
   pa=Address;
   *pa=value;
}
void main(void)
{
   bit led_bit;
   uint i;
   TOGGLE_WD();
   while(1)
   {
      TOGGLE_WD();
      i ++;
         if(i == 10000)
         {
            led_bit = ~led_bit;
            MF_LED = led_bit;
            i = 0;
         }
      WriteRC(0x22,0x03);
      x_addr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