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DC的基准电压问题

楼主(2007-01-20):
    我看了三本单片机的原理书 都没有说ADC的基准电压问题

  ADC0809的12,16脚是基准正负电压,但是是多少啊?用的时候应该在这两个脚上加多少电压?
  ADC574 也是的书上说单极行的,双极行的  外接了0.1K的电位计,但是这个电位计怎么调整啊?

  进来的就请帮个忙贝,  谢谢 各位大手!

楼主:
为什么 为什么 都不告诉我 为什么

网友A:
可能他们认为你要自己去看datasheet,不想把你惯出毛病来

网友B:
是你自己没理解基准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C:
基准电压是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改变的

一般不会具体说是多少的。阅读手册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