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4067

楼主(2007-01-20):
CD, pd
 请问CD4067与CD4067B在尺寸上区别大不大?网上只有CD4067B的PDF,没有CD4067的,用过的朋友请给个帮助?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如果不能找到CD4067的数据文档

那么,要么该型号不存在,要么就是已经不再生产和使用,就没有必要非得要CD4067的资料了,想应用则可以使用CD4067B,如果产品选型则应选用正在量产的东西,如果作为学习那么,书本的例子一般比较落后,个人应该适当的变通不要抱着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