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MCU控制LCD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我以前做的一块电路板控制两排灯,其中后背灯是8个LED,8个LED的亮灭分别表示不同的信息状态,现在我想把这8个LED的信号输出通过MCU后用LCD来显示状态,就分别有8个状态。请问做过MCU控制LCD的高手,怎么搭电路?选用什么样的LCD好呢?

网友A:
直接用MCU的IO控制LCD即可

楼主:
是的,我知道用I/O口

我用51单片机,8个LED信号过来后进入一个P口,然后用另外一个P口控制LCD,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选LCD,在LCD和单片机之间还需要什么驱动芯片么?

网友:
凑热闹

个人看法不知道行不行,依次读取控制LED的8个端口值,读一次让LCD输出一次数据(假如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就让LCD输出某个字符),读8次LCD不是把8个LED状态显示了吗、或者读8次后一次性让LCD显示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是不了解LCD,最好看看相关的书或资料.

网友C:
使用6963系列LCD,直接挂总线,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