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讨论RS触发器在通信接口上的应用

楼主(2008-04-08):
RS触发器,在通信接口上可以起到一个WAIT信号的作用。
在并行通信电路中,引入RS触发器做交互的逻辑WAIT等待信号,可以协议上位机和下位机通信速率响应的同步问题,而且可以使用总线连接方式操作:74HC00 + 74HC573
这样可以很容易实现8255的方式3:双向通信功能。

RS触发器还有其它应用,大家可以发挥。

网友A:
好象用74HC74作同步的较多吧

微型打印机大都用74HC74来作接口设计,实现数据并行握手方式传送。

楼主:
RS好,应用范围广。

触发变化后,能够一直保持低,直到被读取或响应。

网友B:
我还不理解,大侠说说看

网友C:
传点资料上来,大家一起研究,方便讨论啊

楼主:
如图,总线方式接口的输出通信

随手画的,有问题再讨论

双向通信只要将此复制,反方向加上即可。

网友D:
这种逻辑,用一个 D 触发器是不是更简单?

更简单的,两根甚至一根口线相联(当然,这样软件会麻烦很多)。

网友E:
一个自锁开关而已

太多实现方法,建议看一下门电路方面的书

楼主:
RS和D在类似场合下使用的区别

RS相对于D,都是硬件自动产生WAIT信号,但RS只受输入端一次影响,,可以一直保持着低电平,这个状态如果在RS另一端不输入脉冲复位的话,会一直保持着直到永远。
这就是两者中,RS比D优越的地方,这个优点在其它的场合,可以发挥出非常大的作用。

另外,用两个与非门构成一个RS,还有两个可以自由使用,这有是比D好的地方。

fsaok:俺就是讨论应用,不是找什么电路看什么书。书人人会看,应用不是人人都会。

楼主:
继续利用RS特性,可实现串口RXD的硬件接收

RS+计数器,可产生RXD接收的波特率时钟同步信号,如果MCU直接用中断接收该同步信号,可以实现较高的波特率的模拟串口:毕竟不需要MCU定时器。
在前面基础上,+移位计数器,可以实现并行RXD模拟读取。
在前面基础上,+锁存器,可以完全实现MCU内部RXD功能:带缓冲的RXD。

RS在这里的作用,就是硬件产生开始位的锁定信号,并一直保持到MCU接收到停止位。D触发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就不适用了。

楼主:
为何冬天来得这么早?

网友F:
以前用过一次

在RS触发器的前面加了RC抗干扰

用来做数据采集端口。

网友E:
回农讲所

这类电路实在太多,只是随情况而用

俺是搞硬件出身,对于俺来说,这些应用就像for语句如何应用一样简单。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随便说一句,18年前,我搞的一个专业从PC的并行口接收数据的设备,曾经想过7楼所画的图去处理ack,最后还是省略了。直接控制busy线就OK。

另外,1984年的时候,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就是做错了7楼图中的RS电路,把busy线接到了ACK线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熟悉和不熟悉领域,如此而已。

同样,俺对农讲所的队列处理技术,敬仰之情有如滔滔长江水,因为俺没学过……。

发现有些事说了出来实在太扫兴,不说了,不打扰了,各位请继续。

楼主:
能讨论就好

为什么要使用硬件产生wait的busy忙信号?fsaok的“我搞的一个专业从PC的并行口接收数据的设备,曾经想过7楼所画的图去处理ack,最后还是省略了。直接控制busy线就OK。”,和使用RS产生的BUSY有什么区别?

这里有个重大的设计理念,一如单片机使用查询接收UART还是中断接收UART:
使用硬件产生的wait的busy,可以使用几乎任何场合,而使用IO软件产生,隐含着因为主从速度不匹配造成的一些问题。

这些大家都来讨论讨论,热闹热闹。

网友G:
佩服农民讲习所

网友H:
以前用8255玩过总线桥,现在类似玩意儿很少玩了。

网友I:
挺好挺好

网友A:
哈哈,有些说法俺不认同

1.说RS触发变化后,能够一直保持低,直到被读取或响应。
D触发器具有同样的特性,锁存后如果不Clk,输出是一直不会变的。
2、74HC74是双D锁存器,两个锁存器完全独立,每个锁存器有CLK,有置位端S,有复位端C,想怎么用都可以。
3、如果只是实现楼主所贴双机并行数据单向通讯,微打接口中74HC74的应用绝对是经典。

网友A:
贴上个打印机接口电路

大家来分析分析如何实现接口时序的吧,俺就不说了。

网友A:
咋看不到图呢,再贴一次

网友A:
贴上微打接口电路PDF文档

楼主:
斑竹贴完微打的,俺也贴个热敏的

楼主:
所谓的经典,不一定合理

以前有人提过串口复用(姑且不论方式好坏),采用电子开关,以前确实非常多的人认为用电子开关是经典,其实不是,采用门电路才是合理的。
经典,有时候是惯性思维。D用在这种场合也是,用RS代替才是合理的。

网友A:
哈哈,现在21IC的博客可以上传文档了

在论坛上传的文档咋看不到呢,干脆将打印机接口部分的原理图同时上传到博客了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4538/index.html

网友J:
这个农讲所的公司是干啥子的

很好奇啊

网友K:
26楼, 农民讲习所而已, 上课的地方,

楼主:
使用RS的热敏打印机电路图

网友L:
暂存作用,跳故障码就这么干.

网友M:
不用并口好多年……现在早已习惯了串行的传输模式

距离是最关键的因素

网友N:
看来所长是microsoft

楼主:
RS触发器在模拟串口接收上的应用(原创)

网友O:
长见识了

我们的仪器用到232和485通讯,没用到RS触发器。
偷学中……嘿嘿

网友J:
这个农民讲习所是不是C51BBS什么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应该是吧
那个上面有个晓奇的 ,现在在这里混不

网友P:
楼上是干啥子的

楼主:
太冷清了。继续

RS在SPI做双向通信时,也可以发挥wait信号作用,协调上位机和下位机的同步。
RS可以直接接SPI-CLK,建议最好不要接SPI-CS。

RS和D,在串行接口中就表现出了RS比D的优越性。

网友A:
看过农民讲习所的热敏打印机,感觉时序不标准

主机将打印数据数数据口后,通常是在STB上发送一低电平脉冲,试问Atmega16如果忙于机头控制,这STB的锁存脉冲岂不丢失。
细看应该是先由这STB触发Busy信号,再由Mega16的20来读取判断是否有新的数据由主机传来。
Mega16读取完成后,改变Busy信号。
这个时序完全可用74HC74来实现的。在这儿没看出用RS有什么优势。

楼主:
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这个时序完全可用74HC74来实现的。在这儿没看出用RS有什么优势。”
反过来,“这个时序完全可用74HC00来实现的。在这儿没看出用D有什么优势。”

这是简化的PC并口接口,数据必定先送上来在STB。如果接成总线,可以加锁存器。

网友A:
据说BBS贴图功能正常了,俺来试试

网友A:
记得由HC00构成的RS触发器输出有个状态是不确定的

谁有数字逻辑电路一书,查一查吧。俺就不去查书了。

网友Q:
555地一哭我觉得效果更好

555哭起来具有模拟连续风韵,这样对于需要严格精确同步的时候,555一哭就有糖吃了,这样用牵引振荡就可实现锁向环功能,而触发器是硬性的控制缺乏柔情!

网友R:
农民出本书吧

匠人书出来了,农民也出一本吧

网友S:
只不过是协议问题,何必要增加一根线呢?

   除非要求通讯非常快的,DMA的,或者有硬件缓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