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闸管触发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本人正在学习静止式进相器的工作原理。在晶闸管触发的单片机控制系统中遇到了问题,特来请教各位大侠。这个控制系统吧电机的转子电流采集后和定子同步电压进行比较,来控制变频用的晶闸管,使补偿电压滞后转子电压90°,补偿到电机转子回路。我现在搞不明白单片机是怎么把电流和电压信号的相位进行比较的,又是如何来完成输出的。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成型的电路板我去买一块呢?我是个新手,请别笑话我!拜托!拜托!

网友A:
这个题目?

应该是单片机触发晶闸管的问题吧
电压电流分别过零比较后,进入单片机的输入中断,计算时间差。然后转化为相位差。触发电路不是很懂,不敢说。

网友B:
晶闸管?

“控制变频用的晶闸管“,首先, 晶闸管不能变频。其次,改变相位也很勉强,因为,晶闸管破碎了波形,相位无从谈起。

楼主:
原理图

图是原理图,但这个我不明白。哪里能找到详细的原理图?谢谢!

楼主:
再发一次

图怎么显示不了?

楼主:
谁能帮我?谢谢!

我的邮箱,gybinmail@yahoo.com.cn
谢谢各位帮忙。图怎么也不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