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些关于红外的基本问题,请帮助,谢谢~~~

楼主(2007-01-20):
问题如下:

1,红外传输必须要加载波吗?可以不加吗??

2,载波的频率最高可以为多少(一般为38K)??载波的频率对传输距离和抗干扰有什么
 影响??是不是载波频率高一点抗干扰就要好一些??

3,载波必须为方波吗?可以为其他的波形(比如正旋)吗??(我不是利用它来通讯的也
就是不用ASK,FSK等方式,就用一般的AM等方式)

4,是不是只有一体化接受器由于自身特性不能解调连续的波??

5,对工业条件下,红外如何作到比较好的抗干扰(日光等等~)

6,红外线是不是线形特性不好?也就是说比较容易发散?

谢谢~~~~~~
--

网友A:
我来试试

1,红外传输必须要加载波吗?可以不加吗??
A: 可以不加

2,载波的频率最高可以为多少(一般为38K)??
A:可以到几G。

3,载波必须为方波吗?可以为其他的波形(比如正旋)吗??(我不是利用它来通讯的也就是不用ASK,FSK等方式,就用一般的AM等方式)
A:可以。

4,是不是只有一体化接受器由于自身特性不能解调连续的波??
A:大部分是。

5,对工业条件下,红外如何作到比较好的抗干扰(日光等等~)
A:调制,滤光。

6,红外线是不是线形特性不好?也就是说比较容易发散?
A:线形特性由发光器件、光路决定。红外激光是不容易发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