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点报时

楼主(2008-04-08):
(无正文)

网友A:
是数字的还是指针的?

楼主:
报时

数字式的

网友B:
这个需要一个语音芯片

先将需要的语音录入,然后到整点或半点时由单片机控制发声报时,当然你也可以使用FLASH存储数据,使用DA芯片播放

网友C:
小儿科...

 实现的方法比较多,
 如果只是要BEEP提示音,那就是最简单的,
 如果需要个性化的语音,那就要买个语音芯片,录进去了,
 如果可以用一些标准的音源,那就直接买现成的芯片,
 如果量很大,那请联系我。...

网友D:
数字的就很方便了

楼主:
芯片

可是 谁能给我提供一个好用还便宜的芯片啊  只要能用中文报时就行